复位自己闪

楼主(2010-06-03):
有一片945的478座子的杂牌班      CPU  内存 NB SB 时钟 供电都正常   就是开机不跑码    复位自己闪     刚开始摸IO有微热  换了   一样  不热了  IO是IT8712F-S    拆网卡也一样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修       然后问以下  RT9202与RT9214 ADP7120    为什么互换不了啊

网友:
复位电压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RT9202 和9214 引脚和VCC电压不完全相同,所以说不完全能够代换
当然有些板子的设计,这两种芯片也可以换

复位灯闪,至少说明PCIRST信号是不停跳变的,查查ATX PG信号和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
看下IO97脚电压是不是4.6V电压会不会跳

网友:
示波器 没有   就是难修板啊           查不了信号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