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nf6g vsta不能开机

楼主(2010-06-03):
晶振压差正常,插atx 开机排针有3.5V,请教怎么维修.??

网友:
量3VSB端对地电阻多少,电压有没有。位置在PCI A14PIN
晶振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测一下波形
接下来就要查开机电路的相关信号了,需要提供IO的型号

网友:
PCI A14PIN
是复位旁边的pin吗?
I/O我 W83627EHG-A

网友:
直接短接ATX电源的13、14脚,强制启动电源,摆出是否是主板因为短路引起的电源保护,如果可以开机,则很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强加电可以能点亮

网友:
请大侠赐教啊

网友:
如果你已经强加电了,并且可以点亮
可以先换一下IO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个板,也是不开机,开机排针没电压,电路跑不通。

现在跑通的电路就是开机排针直通了一个7414门电路,不知道排针的上拉从哪里来的。

还有,此板我怀疑是不是IO参与开机的,总跑不通电路。

网友:
IO或南桥,先看IO后看南桥

网友:
不是IO就是南桥了

网友:
查下IO72角 开机是否有跳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