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显卡温度特别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0-06-03):
这个本本刚开机CPU和显卡的温度就是50,60度,这是不是太高了啊,在玩下游戏显卡直接就跑到90多度了。请教那位师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什么方法解决啊.....

网友:
加上散热铜片和硅膏。能好点!

网友:
恩!像北桥还有CPU还有显卡的芯片上都加一个1毫米的铜片上下都加点硅胶,在把螺丝打好点就能用了而且好多了,

网友:
呵可,你看死不死机呀,像我IBM的电脑用几分钟都 烫手,还不是用,加了个散热的就好多拉

网友:
现在温度 开机显卡50度以上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风扇吧!

网友:
加个好的散热底座比较方便

网友:
做散热,象这种温度还不保护,真的耐热啊。。。

网友:
好多本子使用时间长了,散热铜片的风道都已经堵死了,清理一下灰尘,加点散热硅脂应该就会好些

网友:
50度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主要是看玩游戏后温度不能太高了,特别是夏天到了,最好是给加点散热铜片,建议用户买个好点的散热底座用

网友:
显卡温度80度以下,只要不死机 就没事、加铜垫 导热硅脂 可能会好点

网友:
我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估计是不是你的散热器在除尘时候弄变形了给接触不良导致的 打开检查下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加散热铜片,硅脂,再把风扇改成常转,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