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见过此问题的都给说下个人经验~

楼主(2010-06-03):
今天修了一块板子,不复位,把网卡芯片摘掉马上好了~
原来也有几块板子出现其他故障也都是网卡芯片的毛病!
看来修板子是不是要先考虑集成网卡芯片。。。
最近我修的主板不管是不复位还是不触发还是不显示,基本上都是板载网卡芯片烧坏等问题,换了网卡芯片或者拆掉主板就正常了~
请大家把类似维修经历中,所出现的主板故障给说下,俺做个小小的总结记录,谢谢大家了o(∩_∩)o 哈哈

网友:
LZ不能这么判断,网卡芯片坏是有依据的,
比如主板不开机,首先要看有么有待机3.3W,
一般网卡芯片坏,插上电不开机网口上的灯自己就亮了。不插网线都亮。这说明网卡芯片坏掉了。
有的时候网卡芯片坏了,还可以开机,但是网卡温度一下就上来了。直接吹下来。

网友:
机率这么高啊,一般网卡芯片温度正常都很少考虑它,看来以后还要多注意

网友:
有时候网卡芯片虚焊也会引起不开机,之前遇到过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雷雨天的时候这种故障比较多

网友:
维修这么长时间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没有复位了 拆了网卡芯片 就好了的机器

网友:
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网卡坏3.3vsb会对地短路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坏掉  引起南桥部分信号不正常所致吧

网友:
南桥3.3v待机也给网卡供电的。网卡供电短路就是直接开不了机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一般非雷击网卡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