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LXH-GJ769FT故障

楼主(2010-06-03):
测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C5521,TIP122 都正常,请教下各位碰到类似问题,一般那个地方出问题?谢谢!
开机时:

800*600 测得 tip122  C:10.2V  B:1.07v

1024*768

不是我激动,是这显示器跟主机太垃圾了,只能在800*600下勉强编辑帖子,高手救救我吧?要是故障严重还不如再买台二手的划算!

网友:
你的是什么故障现象都不说清楚。

网友:
先不要太激动,把故障说清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教下 谢谢

网友:
检查电源的滤波(热电部分的大电容、B+滤波电容、+B滤波电容)。

网友:
查+B电压 行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  原件虚焊

网友:
二次电压够不够呀,,,

网友:
我觉得二次电压没升压或过低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刷个程序先试试吧.

网友:
我始终不明白,你碰到了什么故障机,你把话说明白点一些,不要怕累,多打几个字。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lz··莫激动··慢慢说··

网友:
电源问题,而且是二次电源,当刷新率提高时行供电必须提高,如果二次电源有问题正是楼主这种故障表现

网友:
这故障是二次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已修好,二次电源irf634a不是很好,用irf634b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