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0

楼主(2010-06-03):
主板新的,内存也是新的,诊断卡跑C0 不显示,问题会在哪?

网友:
CPU不工作,换CPU

网友:
恩!换U,要不在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C0的,我都习惯先清一下CMOS

网友:
我也觉得是,U没工作

网友:
CPU主板不支持,

网友:
楼上正解..看下CPU参数,和主板支持的CPU种类,

网友:
BIOS资料坏、U座、南北桥空或坏
查总线最好测出问题所在

网友:
CPU坏掉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都是新的话 应该是主板与CPU兼容性问题 换U试试

网友:
为什么U不是新的呢?

网友:
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放一下电先试一试。量一下有没有核心电压

网友:
C0是cpu没有工作,或者cpu座虚焊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是775的主板挡显卡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哈哈,主板内存都新,那就换其他的啊,首先是u然后是电源

网友:
新主板的话,要不是不支持,要不就是主板做工不好,换个试下

网友:
u座或CPU不支持

网友:
楼主你试试一个件一个件拔下开机试  看看是不是有不兼容的地方 c0一般都是没过cpu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看它没跑马 有可能已经点亮了【有些主板就是这样】 要么你诊断卡有问题

网友:
我别的不会 只会清下 BIOS

网友:
把配置报上来,不然怎么给你分析.估计是主板不支持CPU

网友:
试试清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