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读写SST39SF040警告

楼主(2010-06-03):
500p读写SST39SF040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你BIOS坏了换个试试,要不就是没有放好可能。

网友:
如果保证接触良好,那就是你的IC坏了

网友:
没接触好就这样,重新放一次。。。

网友:
我每次刷都得放好多次才能够放好...
多放几次试试.

提示管脚错不一定是芯片坏..

网友:
下了最新的软件解决了老提示16脚的问题,但是后一个问题还没解决。打电话到西特尔说是他们那里这种芯片已测试通过
换了三块IC都一样!请问怎样检测编程器有没有问题(还在质保期)。(读其他BIOS芯片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