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方正t5800加电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6-03):
今天客户拿来一方正T5800的笔记本说不加电没让别人修过,(通常我们经常修笔记本的 见到方正T5800的笔记本不加电 大多它的IQ坏的比较多)于是心里暗笑八成的IQ坏。然后用电流表测了下没电流就直接让我的徒弟拆开了换了IQ发现还不加电,真怪!算了还是亲自下手吧!咿!没19v吗 一看电源口有损伤(唉!这徒弟啊!眼看就要独创江湖了这样大意怎么让我忍心看的下去呢!)好了新的电源口换好加电了!电流表跑到了1.3多,晕!该显示啦怎么还不显示啊继续查!凭经验以前遇到这种板子加点不开机SIS的大北桥容易虚焊,在加焊下吧!于是放到BGA的返修台上加焊以后 “我倒!”还是一样重新植锡再试 “我再倒”这俩钱儿不好挣啊!喝口水静静心 仔细再好好重新看下这表面的故障,突然觉得怎么有点对劲儿 插上电流表显示 待机电流0.3 然后开机后 直接蹦到 1.5  2点多安不插内存也一样(证明内存很大程度上都没过) 主板上的各个芯片温度都正常,逼得快没思路啊!要不就CPU和北桥坏啊 先换CPU试试 乖乖类!显示logo啊 OK!整装测机1个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昨天遇到类似情况,加电不开机,换过CPU也不行。不过没重做过北桥,等会儿做北桥试试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联想的,故障差不多,结果CPU和内存都坏了,全换了,进LOG正常,但一进系统就分屏,这机子是显卡班的,以为显卡版坏了,最后发现北桥坏了,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