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植球

楼主(2010-06-03):
显存重新植球,0.5的网,0.5的球,带网加热,取下来发现好多球不上焊盘,是焊膏还是啥别的问题?我是风枪上加热的,焊膏涂的多少都一样的,一取网就看到好多锡球还在网上,钢网,显存都洗过,还是这样。

网友:
个人以为,一是温度不够,二是助焊剂用得太多。有一个经验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先不加焊剂,加温一会再加助焊剂上去。再继续加温时可以在放大镜下观察,锡球移动的就是是焊好了的,加温完后等它冷却,用针轻拨看有没有没做好的,一般来说锡球颜色变暗的就是焊好了的,发亮则没焊上去。再换小风嘴,风量到最小,就对这个没有焊好的加热(别忘再加点助剂)可以看到球移动或下沉,肯定就OK了。显存很容易的,多试几次一定能熟练掌握的

网友:
显存还没做过,  不过还没试过带网植球··  刚入行不久

网友:
加热温度和时间可能不够

网友:
加热好要等他冷去一下才行的

网友:
都试过了,不上焊膏,抹一点点焊膏,多一点焊膏,取掉风嘴,上大,中风嘴,冷掉取网取不下,只有再加热取,锡球就有一些不上,取下的网一碰,就有锡球掉下来,折腾了二天,郁闷死了。

网友:
冷却后芯片取不下来,再次加温只能是吹几秒钟,只要把冷固的焊油吹化就趁热取芯片。可千万不能把锡球再加温到融点啊。

网友:
取下钢网试下能不能成功?

网友:
你底板拖太干净了 要留点锡

网友:
现在知道怎么取网了,都是自己摸索的,锡球也可以焊上去大部分了,带网吹由于网是金属的,加热时间要的长。

网友:
我以前用的就是锡球。也是一大部分都作不好。后来进了一桶好的焊膏,把风和温度稍高一些就全都搞定了。漂亮的不行。现 在我又开始用锡浆了。比锡球便宜。

网友:
咱俩的问题一样 ,你是用什么洗的芯片 ,就是吸锡线吸过后用什么洗的 ?你看看你的锡球用电骡铁能化不能 ,我的锡球用烙铁挨着都不化。你的锡球在那买的 ?

网友:
温度高点,时间长点,没有不行的

网友(2010-07-08):
我也遇见过,值不上球。过来我烤了好长时间才好的

网友:
好的焊膏比锡球好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