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为惠普代工的p4sd主板

楼主(2010-06-03):
华硕为惠普代工的p4sd主板开机正常能进系统,不过进系统的时候会掉电的,跟那个cpu过热发烫保护的一样,我摸cpu没有发烫的现象不过我摸io是异常的烫,手放不上去,会不会是io有问题,南桥不烫的,北桥到是有点烫 的 ,io是smsc的型号是LPC47b387-nc的,现在手上没有这样的io,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故障,这个io有什么代换的吗?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IO就先加焊一下吧,SMSC的IO我遇到过好几次空焊的

网友:
加焊还是不行,开机摸io比以前更烫了

网友:
还是老样子,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主板上的桥,温度太高也是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那还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换I/O 了。

网友:
io温度不正常,先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