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到内存的上啦电阻?

楼主(2010-06-03):
手上有一块V星的945PL的主板,内存的119-120脚电压只有0.66V,昨天问过了,可能是内存的上啦电阻坏了,可是我跑过线路了,内存的119-120脚直接进了北桥,没有传说中的上啦电阻,怎么找那个上啦电阻呢?大师们再给小弟一个方向吧。。

网友:
你说的两根信号应该是SMBUS,有的板子有上拉电阻,有的板子是通过管子转换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有的板子有上拉电阻,有的板子是通过管子转换的

那这个要在哪里找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