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42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最近接一台联想E42,进过水的机器
上电流源只有0.2几
量了量各个电压,发现LN813控制的1.8V只有0.3几V,1.10正常
找到料板上面的LN813外加两个MOS管,更换之后1.8V正常

随后发现1.5V电压只有0.42V,断开后端JP点电压成了0V,1.5V电压是受isl6269控制的,开启信号,主供电与辅助供电均到位
手头目前没有芯片,于是定了2个
芯片还没送过来,刚才无聊的时候随手量了下各个供电对地阻值
发现一个问题:
5VALWAY电压对地只有100多,万用表已经开始叫唤了
测量3V对地阻值400多,应该正常
找到料板测5V也有400多
如果断开5V的JP点测量也是400多
这种情况给人感觉就是5V发生轻微短路了啊
但是上电发现5V并没有拉低
基本算是在正常工作状态
这到底是怎么个一回事??
希望各位高手解答下小弟的疑惑

网友:
各种板的各种电压阻值是不同的 100多已经很高了

网友:
对怀疑的供电电路测电流试试,短路存在应该有电流显示。

网友:
断开jp点后300多应该是正常的
可以触发,除了现在的1.5之外所有电压均正常,没有发烫现象
而大多数的供电芯片的vdd都是5v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情况,对照图纸先排除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流产生!!!

网友:
5valways电压一提我脑袋就疼,满板子都是,不加电测量
5valways--5vs,mos管接连5vs段正常,看来就是5valways出的问题
但我不明白的就是他怎么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
观察待机电流是否偏大,板上是否有芯片发烫。

网友:
猫下有没有发烫的东西

网友:
你表笔怎么放的。      是红的接地  还是黑的接地。。       你两种都试下看

网友:
回10楼,我已经习惯红对地了
而且不管是哪段对地都是很小的数值
回9,8楼,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把6269拆掉看看5v阻值是不是会上去。你现在已经发现1.5v有问题了啊!

网友:
对了,把确定换的东西去掉再测量啊,坏东西在上面肯定影响测量的

网友:
忘记说啦,断开1.5后级jp点,前级19v断开,芯片取下来后测也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