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冤的V3000!真是千古奇冤!点不亮电流0.7a就不动了喜欢做BGA的进来看

楼主(2010-06-03):
前段时间回收了台V3000,点不亮,电流0.7a,信心满满的以为是显卡,加焊就可以的,花了七百大洋回收了(160g硬盘1g的内存,成色八成新)。接下来就开工了:G6150桥,AMD的双核1.6.,按常规加焊G6150后,满怀喜悦的通电,电流0.7a不动了,蒙了!这下感觉这只鸟不好抓了!难道是BGA焊盘氧化了?看了这个G6150实在比较贵,舍不得买块新的,于是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把G6150拆下来手工植球(万能钢网直接加热的那种)装好后,还是满怀信心的以为一定会成功!上电,电流上到0.7a不变了,还是外甥打灯笼啊!这下死心了!净下来想想,AMD的U坏的也多,苦于手头没换的,无法试验。但用S1的U座假负载检测CPU的核心电压参考电压等都正常,假负载上的时钟测试点也测了有200M的时钟信号(不明白我的SS-7810示波器竟然可以测出200M的时钟信号?!最高档位,波形也算清楚,这可是标称100M的啊!赚大了!到底是经典的示波器没买错!)上聊天室听信一哥们言:兴许是南桥问题,加焊试试。于是立即开工加焊南桥,反正是没事干瞎子一把抓了!加焊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唉!搞伤了!休息几天!于是把机器放一边,决定还是换一片G6150试试,订了块G6150的料板(谈好了没动过BGA的料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反正不是V3000,只是桥相同,花了我一百大洋),过了三天后终于到了,迫不及待的动手了!把BGA拆下,更换买过来的BGA(买来的可能是进水的料板,BGA轻微起泡了,好在影响应该不大),这次我不敢急于通电了,等心情平静下来,做好了承受最坏结果的打算,已经失败了三次了!心里那个承受能力实在受不起打击了!休息了差不多半小时,才拿好板子插好电,开机.........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碾子是碾子,缸是缸哟!我的V3000哟!咋这么难整啊!~~~我差点把板子摔了!又心疼多花了一百,一共是八百大洋了!放在一边,不想再回忆这个伤心的3000了!........大概是等了一个多礼拜后,终于等来了一台客户的V3000要修的机器。同样的架构。机会终于来了!开机,同样的电流,0..7a,同样的现象,同样的.......再同样不过了!我不敢加焊桥了!我知道加焊肯定是走老路了!于是想想,试着把客户的U装在我的板上试试,电流0.7a不动了,再拆下来装回客户的主板上,通电.....我的亲娘咧!!竟然欢快的跑上去了!只看到电流上到1a后回落又上去了!应该是亮了!接上屏后验证了。难道是我的U坏了?于是,我又把我的U上到客户的板上,电流也上去了,这就奇怪了!U没坏?把自己的U又装回自己的板上,奇迹出现了!电流也上去了!急急忙忙的接上屏一看:我的亲娘咧!亮啦!白做了BGA啊!!~~辛辛苦苦白忙活了!好在没搞坏主板,原来那片G6150肯定也是好的,以后再BGA待用算了。到此,心情总算是踏实了!难道是U座虚了?可是左试试右试试,我的机器和客户的机器都好了!难道这样把U交换了互相插插,就好了?!不明白啊!冤啊!这台V3000真是冤!不过,也赚回来了!什么都没维修就把客户的也修好了!哈哈!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任何不良现象,我的机器和客户的机器都正常。怪事年年有,这么怪的事我今年是头一次碰到啊!

网友:
电脑的故障就这么奇怪。很多主板,显卡都这样。放一段时间就好了。
本人估计是因为有寄生电荷之类的原因。就好似EPROM似的。

网友:
难道真的是碰到死耗子了?不过这种机要是我心里总是会不踏实啊

网友:
挺好奇的!是AMD的CPU有些是挺怪的有时候拿下来再拿回去就好了!纠解!!有谁对这现象有研究吗???

网友:
没看见过,楼主这个属于瞎猫撞死耗子。。。
我以为你一开始的思路是没错的,应该是6150的问题。。。
V3000的通病,没听话过换下CPU就好的///

网友:
楼主走狗屎运了。

网友:
呵呵。。     真是运气好呀。   可能是CPU 挑主板把  或者 CPU 有一点虚焊把

网友:
上次,我也有个笔记本是CPU坏了, 还是花了百元大洋到同行那里买的,

网友:
天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啊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一台台式机不跑码,把CPU拔出再插进就好了,跟楼主的情况一样

网友:
应该是CPU管脚接触不好

网友:
感觉以前还是你没把CPU安装好...不会无援无辜的好了的。多册册

网友:
难道cpu也跟内存一样放一段时间不能用拔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啊

网友:
如果真是楼主这样,也太牛了。我觉得之前应该是CPU座有问题

网友:
DV3000也在搞非诚勿扰

网友:
呵呵   3000 哥和2000哥  都这毛病  不是显卡虚焊就是挑 u

网友:
可能是U脏了吧

网友:
是不是U座脏了啊  来回一换正好处理了啊

网友:
无语了,感觉你的BGA有点太简陋了

网友:
其实问题在于CPU座吧,有时CPU座进焊油多的话,最好用酒 精刷一刷.....少走弯路

网友:
CPU 要洗下了

网友:
楼主并不是走运,而是AMD的U太差,我前几日搞了一个V3000,也是和楼主差不多情况,当时是重植G6150,好了,但用了一天多,直接花屏掉电或是缺字符,有时又可以开机,但用的时间不长。也是更换CPU好的。至于为什么,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这种问题曾在台式机上发生过,在笔记本上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AMD的U 怎么会这样?而INETL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类似状况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网友:
基地今天变样了?又得适应一段时间了。当初我也怀疑CPU针脚接触问题早就清洗过了试了,U座我一直没加焊的,而且来来回回上U假负载和U测试了好几次,电流都没跑上去过,所以针脚问题可以排除,有人说可能是U座虚了,为何直到把两台本子的U交换插了一下就全好了?按理U座虚了应该还会出现故障的,可现在机器一直正常呢!

网友:
我上次做了个AMD的V3000换玩显卡,CPU座还有问题,虚焊。。。。搞了我好久。。。

网友:
理解不了这种状况·· 是接触不好吗?

网友:
呵呵 其人其事啊

网友:
也许是CPU内置一定的保护记忆吧,长时间放电,或者改变环境会使记忆失效。不过我对这两个本子使用期限有怀疑。

网友:
AMD的U就是毛病多,我还碰到过时显示时不显示的。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的 有遇到过

网友:
AMD U 以后看见了 多看它几眼!~~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加到U这里不动了, 把机器放一段时间 奇迹就出现了 AMD的U 比较怪

网友:
呵呵 原来这么奇怪啊 不知道楼主的那台3000会顶多长时间 学习了

网友:
这不奇怪,我有二片这样的好板相同的U一片能用,一片无显,换一个U二片都正常,我觉得还是CPU内部有问题

网友:
我这边也碰到过的,CPU拿下来再上上去就好了,很奇怪呢。

网友:
楼主我遇到的和你的情况一样、是换的北桥返修、怀疑又挂了 在换个故障依旧。有AMD的CPU但是是双核的插上电流少大一点但还是不动、插上客户的U供电只有0.62F 换了个U电压正常。想找个U44那 这U不太好找、现在看了你这个帖子应该可以确定是 U的事了 哈哈

网友:
过来的人
的帖子
您的分析太经典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CPU问题我也碰过,在原机上点不亮,换了CPU就行,但换下来的CPU在别的机器用又很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呢?

网友:
哎 AMD的芯片 就是容易 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插好吧!哈哈

网友:
看起来觉得好神奇吖!!
都没试过有这样的运气!一般都是显卡出问题!

网友:
AMD的确是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是设计问题,芯片

网友:
0.7的还是U那边的问题多

网友:
现在 V3000 V2000 不是延保吗

网友:
我觉得并不是接触不好的事,我不信LZ做这么多回BGA,CPU也应当取下了这么多回,不可能回回都接触不到,而交换CPU就接触好了,我想是不是两个U频率不相同,相互交换一下,BIOS里的参数相应要有变化,再换回来之后,回到正常用就点亮了

网友:
这种现象没碰到过,不过有了楼主的经验,下次碰到此问题可以借鉴了

网友:
AMD的CPU因为过热容易出问题,有时出些怪问题,挑机器 TL50的最挑了

网友:
楼主不要高兴太早了,可能你的CPU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估计是CPU的针脚因为长时间高温工作所以氧化了 重新拆装就又好了 呵呵

网友:
就是CPU接触不好啊

网友:
实在说不清道理,唯一能说清的可能是U与座之间接触不好,,,这样一换可能使接触正常了吧

网友:
有时候遇到客户的机器就是这样,接了活放了两天去修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开机一切正常,测试两天就交给客户了,到现在都想不出是哪里的问题。心里总有点不踏实的感觉。

网友:
第一可能要清洗一下U的脚镇
第二现在既然能亮了,尽可能刷一下BIOS

网友:
昨天搞了一台ASUS A8N的故障是时显时不显,就算有显也花屏死机。是AMD Athon X2的U,换了个U就好了,现在正在拷机中。

网友:
这个HPV3000 的AMD的机器,一般我做完BGA后,都用洗板水把CPU座还有CPU洗一下再上机

网友:
呵呵。楼主有可能会返修哦

网友:
应该是U和U座之间的问题,不是虚了就是脏了,间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