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和大家探讨一下电池的充放电的条件

楼主(2010-06-03):
总的来说电池的动作,与适配器,I/O,充电芯片,EC这4样进行沟通的
单就电池接口部分来看,有BAT_TEMP,SMB_CLK,SMB_DAT这些信号通过3v上拉后与ec进行沟通
AC部分有AC_IN等等信号
但是一到充电芯片我就懵了,上次看到小贝花版主针对不充电分析,小弟十分佩服
请问下电池充电、放电,等动作,EC-充电芯片-电池的具体时序是什么,希望各位高手一起讨论,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首先适配器接入max1772接到AC_IN信号,然后发出ACOK#(前提是max1772是好的且供电等正常)给EC。当然EC工作的前提条件要具备。在这期间EC会通过SMBUS总线侦测电池电量情况,只有电量部位100%才可以充电哈。以及TEMP温度是否正常。  (如果EC得知电池温度高于主板bios设定的温度也不会充电)都正常的条件下EC会发出CC_SET、CC_SET等充电控制信号给max1772(通常ICTL和VCTL引脚连接)。然后max1772就控制mos管的打开与关闭调节到最合适大电压给电池充电。

网友:
谢谢ls,我听过许多人说过,如果公共点之前的电压如果出现问题,直接飞线到公共点
但是这样的话就跳过了很多时序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这些,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指出共同进步。对于电池放电那就更简单了。一般是一个管,G极和适配器接入后的电压相关这样就确定系统供电是否电池来供电了。

这样的话应该会影响电池充放电的。

我想对于某些机型没有什么影响,设计有不同。

有图纸具体分析应该好办

网友:
充电电路牵扯的信号太多了,在学习中。

网友:
谢谢ls,我听过许多人说过,如果公共点之前的电压如果出现问题,直接飞线到公共点
# `$ s# [9 a/ j但是这样的话就跳过了很多时序

网友:
电池充放电受EC调控
未满就充
饱则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