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61I 开机问题.

楼主(2010-06-03):
手上有一台联想R61I的机子,第一次维修是网卡被雷打了,后来没有修好,直接换板了,用到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时不时死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而且待机电压为0.09-0.12.这是第一次的待机电压,开机关机后电压变为0.05了,这板之前是换过南桥的,不跟这个桥有没有关系.请大家帮忙.

网友:
只好换个新南桥再试了

网友:
先看待机条件是否具备 待机电压是否产生 楼主所言貌似待机不正常

网友:
把南北桥都加焊一遍看看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待机偏高 南桥没有换好

网友:
不会电流和电压都分不清楚吧,你这个有可是和温度有关系,看看主板上是不是有哪个芯片温度高呀,有可能是轻微短路

网友:
待机电压太低了,我认为,应该先查待机电压产生电路,以及待机电压的负载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是严重点胶的,估计加焊效果不佳。

网友:
有轻微短路

网友:
测测波形啊看工作条件

网友(2010-07-03):
还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