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0-06-03):
一块七彩虹MCP68-61主板,能正常开机使用,用一天没问题,就是关机不断电,系统关机后,CPU风扇,电源风扇照样转

网友:
看下重启键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要是键卡住了,就不会能用一天了,就是关机不断电,其他都正常,,

网友:
进入CMOS,在电源管理项里面设置试试

网友:
就像以前的586的AT电源那样,“可以正常关闭计算机了”,然后按下AT的电源开关才关机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块这样的知道,可是是华硕的,还不知道怎么去修了,,,,,,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是没修好,。,,,请问一下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呀,,,,,,???????????????

网友:
这种故障大都出在硬件上面。
看下IO是什么型号的,如果开机电路是由IO控制的。直接干IO应该会好

网友:
我学过一种IO和两个3极管控制的开机电路,如果连PG和5VSB的三极管坏了会导致不能关机,开机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两块映泰NF4的板子 关机风扇转  学习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风扇12V供电没关住,跑线路就好了

网友:
看下CMOS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是什么架构的主板的如果 是INEL的主板那就是IO-绿线中间连接的元件或是IO具件要看实物了
如果是AMD的主板那它是由南桥来控制绿线的跑一下线吧最好上图

网友:
IO换过了,也不行,就是种板, w83627ehg-a

网友:
沿开机电路查

网友:
我也碰过这种现象,也换过很多东西,最后还是不行,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前几天还修过类是故障 是V星的板子 IO是f71882fg 换了就好了 楼主换片IO试试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批新板,技嘉的,一共14块新板,新装的机器就是这现象,询问厂家,叫我换电源,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现在还一直在用,就是关机时不断电...厂家也没明确答复给我,叫我直接把板发回去.

网友:
1 电源  2 系统 3 IO  4 桥

网友:
晕了,今天又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来了,,,,故障还一样,,看来7彩hong的主板不咋的啊,哪个厂子代工的啊,,,基本能换的零件都换过试了,故障依然

网友:
那就是桥了。现在的AMD的板集成度太高,桥应该不好换。楼主还是返厂修吧,应该 还有保修。时间就是金钱呢。为了这个耽误不值啊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是V星945大板,上CPUE5300就是和关机不断电,老板一共进了几百片,全部一样的问题,后来刷BIOS 解决。。。。

网友:
atx 16pin在按开关 是处于低电平状态,跑线开看小三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23楼的兄弟方法你试过没再不行就是南桥APTP电源高级管理控制问题了!集成在南桥内部做一下南桥试一下吧别无他法了

网友:
清理下COMS。。或者加焊下IO

网友:
我以前有遇到过。关机了不断点的和CPU使用率高的情况。把IO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块华硕K8N4_E的板子关机不断电,刷BIOS没用,IO是IT8712F-A IXS的,没得同型号的换,没办法了

网友:
应该是桥没有各供电的EN信号给拉低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中的IO或管子热稳定性不良,冷态可以正常开机,但IO或管子发热后就失去控制。或者电路中有元件漏电导致!

网友:
关不了机的,也难修啊。也碰到过,没修出来

网友:
把主板放下电试试。。。。。在 就是查下开关电路。

网友:
I/O坏的机率多。

网友:
AMD CPU 坏会管不了机 但是能用 换个试试 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应该是桥不好吧~我也遇到过一张自动开机并无法关机的~是EP754的主板,桥是NF4的吧~我有查过线路,我把绿线经过的小MOS管拆了、I/O是W83697THF的也拆了,还是一样~如果把八脚集成ATPP1拆了就不启动,这个集成也换了,还是不行~不怎么弄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先在BIOS里把ACPI开启了,电源管理模式更改为S3,再重装下系统试试。一定要开ACPI哦

网友:
查io到绿线的线路 可能有坏的器件 三极管 电容 电阻!

网友:
想过没有,做个系统~~~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因为我解决过

网友:
试下换与绿线相连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