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N61G主板跑20不显

楼主(2010-06-03):
一块昂达N61G主板始终跑20不显,客户拿过来主板几个电容鼓包啦,拆换后,诊断卡就跑20,内存条供电2.5V正常,CPU供电也正常,之后又以为北桥虚焊,又加焊北桥,最后还是跑20,诊断卡说明书里说20是内存电路问题,所以请基地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
跑20/50的,NV北桥的,加焊就行了

网友:
加焊了还是不行啊??我都加焊两次啦,

网友:
那就重植吧,这种板跑20/50的,多半是桥的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按常归的方法测各供电,时钟,复位,我只是觉得这种板,这种故障.........算了,不多说了,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网友:
SB你用手去摸啊,这种板我个人认为也是SB有问题的啊

网友:
我刚刚又重新给北桥植了球,但还是跑20,我晕,看来得想想其它办法啦

网友:
换桥吧,NB本身就是不良的

网友:
还有忘了该不会是你的U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U肯定是好的啦,,呵呵,,找不到桥算啦,扔一边啦做料板啦

网友:
l加焊CPU座子

网友:
一般是加焊,不行就重做BGA,再不行换桥,再不行就称斤

网友:
楼主。 BIOS坏了。 昂达的N61。多数是这样。 很多人以为是桥坏。 其实是BIOS坏

网友(2011-04-15):
N61还是空焊的比;较多。单桥的桥的问题占一大半

网友(2011-07-22):
还是桥的问题大   加韩南桥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刷刷bios看看呗

网友(2011-08-28):
加焊桥,不行的话,刷BIOS看能好不。

网友:
常见代码维修,20 NV的桥空焊 ,你加焊过还不行,重植看看那吧

网友:
之前是电容鼓包    会不会跟线路有关啊

网友:
测一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做北桥       我都做好了

网友(2015-01-30):
我刚修块dellQ35的板  也是卡20     加焊IO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七彩虹的N61,天冷不容易开机,好像看过动个电容就行~

网友(2016-12-15):
引用 网友A:
学习来的,谢谢!

建议你先去看一下迅维网会员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