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和T61 的高压条 可以通换吗?

楼主(2010-06-03):
T60 和T61 的高压条 可以通换吗?

T60 和T61 的高压条 可以通换吗?

网友:
你看看一样不啊!只要一样就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的啦 好像是一样的哦

网友:
有没有换过,现在碰到一个T61,原装的高压条没有了,我手上有个T60的高压条,

网友:
估计不行,而且T61貌似不只一种高压条

网友:
看一下接口一样么,再看接口定义看是不是大概一样,最起码的是供电和地哦

网友:
接口,型状一样吗,一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测下多少伏的,要不然要烧

网友:
你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可以冒险试一试,说不好有个突破

网友:
接口一样,电压一样就可以试试啊。电压不搞错的话一半不会烧的。

网友:
接口和供电线是一样的就可以代换试试的,至少供电一样不会烧的

网友:
看接口定义啊,下个电路图看看啊

网友:
自己量一下接口定义啊,如果接口形状都不一样那就不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