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中的几点重要信号(上)

楼主(2010-06-03):
在INTEL  及早起的AMD架构的机子 ,不论谁代工其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出(AMD 单桥 独有特色)
    一 :RSMRST
RSMRST# I 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
这个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 所有电源都有效至少10ms这个信号才会起作用,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挂起的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RSMRST# 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信号  ,
(时序中好多 信号都这样),承上(为高电平时)说明待机信号是正常的  ,启下开启SLEEP

二:PCIRST  PLTRST
对于他们 的定义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尤其是对与是有PCI插槽的板子  应PCI测试卡判断故障范围一目了然,对于没有PCI槽的  有的板子在电流跑0.6左右可先测一下CPU供电  再测一下  PLTRST   是否正常大体可以估测出是否跑过CPU,好多板子跑0.5-0.6其实没跑过CPU

网友:
我以前是修台式机的,发现台式机的板大多是修电压的,测几下电压大多可以修出来,可是修笔记本就没有那么简单,好多是没有信号,要看电路图的

网友:
汗,去学修笔记本的时候就基本上没讲过信号的,要回来慢慢学习下才知道啥是复位信号,咋修。。。

网友:
有空看看INTEL的南桥白皮书  就知道那些信号的用处了

网友:
intel现在的板南

网友:
有时间了大家可以看看南 北桥的DADASHEET

网友:
什么叫“汇流排稳定”?LZ是翻译的白皮书吗?

网友:
汇流排是台湾说法,就是我们说的总线

网友:
不错,不过才写了点毛,还有很多重要信号没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