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按键 接法

楼主(2010-06-03):
3星 711N  驱动板坏了  我换华乐通用上去 按键不知道能不能接    12V ADJ EN GND 4个都接好了 插上电源  屏幕亮一下就灭了  按键不接导致这样的吗?  3星有6个按键 1个指示灯 只有5条线出来 不知道怎么接  大家指导下 谢谢先

有没这样的资料啊

网友:
你用钮子看通用板的定义。POWER对地短,接信号,看是否是你高压没换好,再去弄按键。五条线出来说明有共用,跟线路把电源相关先接上,其它简单的也先接上。

网友:
KO跟GND就是开关啊!用聂子点一下就可以开机啦!你点了还是不行的话再检查别的吧!还有G跟R是电源指示灯的,别的按开关的顺序排吧

网友:
我是用 他本身的高压一体板  没用高压条哦 短接KO 亮下又灭了

网友:
你已经确定好只是驱动板问题吗?通用的按键好接。有六根线。你加两根就可以啊。。这个按键改的话好改。你把原来的开关线直接飞到开关上面去就可以,第一针开关,2橙色灯,3绿灯。4地。5上,6下。7自动。8是菜单。拿万用表量着一根一根上去就可以了。接好了后你上电试试。。接反的你挑下线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你闪一下就灭跟开关好像没问题吧。你不会拿通用按键上去试一下吗?还有你就是拿你的好灯管试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只有驱动板坏啊。。应该不是你改错了。就是还有其他问题。你在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电源板 驱动板现在全部换掉还是闪下就灭 就是这按键问题  6个按键还有个发光2级管 出去才5条线 有通线 很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BC%FC%BD%D3%B7%A8

看看 这个帖子。。。  你都会了 !

有电路图

很详细的 使用 说明。。

看看吧!

网友(点评):
這個帖不錯喔,簡單易懂,給你鼓鼓掌

网友:
是驱动板没改好。

网友:
K0接开关,GND接地,R/G接指示灯,K1接上(就是调上下的上),K2接下(就是调上下的下),K3接自动,K4接菜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 KO GND R G K1 K2 K3 K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 KO GND R G K1 K2 K3 K4 你数数几个线了 我按键板出去就5跟

网友:
电源板只要给 华乐驱动板提供 12V GND ADJ EN  这4条信号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 我的屏闪下 又灭了   我的材料全是好的 我试过       现在就怀疑按键问题了

网友:
接上屏线  仔细看了闪一下 显示什么什么 VGA  NO 什么 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vga no 就是没有讯号,就是你的vga线没有接,或是没有接好,所以mcu捉不到讯号就保护了,所以背光就没有了

网友:
通用驱动板 不接按键 应该不会出现通电闪一下就灭  建议楼主在检查一下  背光电路   看是不是背光有问题导致的  高压板保护了呢?

网友:
电源板只要给 华乐驱动板提供 12V GND ADJ EN  这4条信号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 我的屏闪下 又灭了   我的材料 ...
引用 网友B:

不接按键板会闪吗?用金属碰一下开关针看是不是还会闪,否则就用外置灯管试试

网友:
接上屏线  仔细看了闪一下 显示什么什么 VGA  NO 什么 看不清楚
引用 网友B:

没信号输入当然只显示NO SINGAL就灭了,这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板只要给 华乐驱动板提供 12V GND ADJ EN  这4条信号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 我的屏闪下 又灭了   我的材料 ...
引用 网友B:
闪一下就来了的话应该是高压或灯管有问题,正常来说就算不接信号线也不会那么快就灭的~通用板正常来说不接开关也能亮屏的~只是控制不了而已,像你说的,你开关板出来只有5条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按键板上有有电阻的。你把开关按键板的图发上来看看,有图看考试好解决~

网友:
只接 开关和指示灯 别的不关它 液晶开机就自动调整正常了

网友:
K0接开关,GND接地,R/G接指示灯,K1接上,调上,K2接,调下,K3接自动,K4接菜单,

网友:
你把它上面的开关用刀片割开,然后分别按顺序接上就好了噻??

网友(2010-07-04):
接地线,开关线,信号线,12V供电线。

网友:
我觉得上面发表回复的大大很厉害,什么都没看到,就能隔空捉药,我是认为要发问最好附上图片,以免误导,并且造成发问人本身无谓的损失

网友:
如果按键少的话,就要断开,在飞线了。

网友:
上下调整如果是共用一个按键的话,它是经过一个电阻的,你把电阻去掉,不就多出一个脚了,其他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按键板的2级管都有问题。

网友:
你再上将原来的断开再加一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他说得对,如果用钳子夹下看能开不,能开正常,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还有个灯管坏也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换了电源板、驱动板,有没有外接灯管试试??这种现象跟灯管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