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主板的问题。(m2a480vp-pb主板号)

楼主(2010-06-03):
此机现像是不开机显示器黑屏,开机无滴一声响。cpu显卡风扇转,开机时显示器指示灯能亮一下接着闪开了,带换过cpu内存显卡电源无效,请高手指教!

网友:
插上检测卡,看一下啊

网友:
用主板检测卡看一下CPU工作的没有

网友:
我的测试卡是这样的,电源指示的扥亮,CLK亮  RESET开机时亮一下显示屏显示----。我是新手不是太懂请大家包涵。

网友:
就这样不变。

网友:
故障说的不清楚,能不能加电?强行加电诊断卡跑哪些代码?如果直接就是----,那还是先查cpu四大工作条件吧!

网友:
把主板直接送去维修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