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加电出现三纯色交替显示

楼主(2010-06-03):
一台AOC2091V,开机出现红绿蓝单色交替显示,交替时间约2--3秒,更换驱动板故障不变。在检查时,发现不安装驱动板,只要给屏加5v电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求检修思路,先行谢过各路大神。

网友:
屏的程序坏了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整,,

网友:
请问屏程序在哪里?是不是在主芯片LRU4312X3A-AN里面?

网友:
我觉得应该屏的主芯片坏了  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有的显示器开机出现红绿蓝单色交替显示,那是开机自检画面,能正常显示,说明没有问题。
另外不管是驱动板还是屏的主芯片,一般是不带程序的;如驱动板的软件是外挂的存储芯片,屏的主芯片也是没有软件的,一般软件在码片里面。

网友:
这样的显示器我见过,显示器肯定是好的,是进了工厂模式,具体每个牌子显示器是怎么关闭这种模式,问问卖显示器的就清楚了,打开工厂模式菜单关闭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测试状态,一般同时按MENU键+AUTO键退出。
进测试模式一般是同时按住MENU+AUTO键后再按开机键。

网友:
楼上说的是!实际没有任何问题,请连接主机,一切应该ok

网友:
如果你的显示器连接主机能正常显示的话,就说明你的显示器进了工厂测试模式,进菜单关闭该模式,如果你的显示器接主机不能正常显示,建议你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多谢大家。问题是接主机还是这样,换通用驱动板无效。我把一台同型号的机器拆开调换试验,已确定是屏的问题。屏的程序还真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三星的液晶面板只要加电就会显示红绿蓝画面,不需要接驱动板,这是屏的自检状态。如果接驱动板还是这样,就是驱动板没有送出时钟信号。

网友:
弄不好是屏线的问题,哈哈!驱动板都换了试了,却忽略了屏线或者VGA线!最好的验证办法是:只把屏取下来接到正常的机器上试(所有的其它件要用正常机的)。这样才能百分百的确定是屏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换个 屏的主芯片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用户不修100元处理给我了,我转手原价卖给收坏屏的了,落了两块旧板子呵呵。不管怎样,O(∩_∩)O谢谢大家。

网友:
晕,这样给收坏屏的了?本身这个屏就没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平线板的解码器坏了

网友:
一般是屏线问题。

网友:
能正常用 还屏线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