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坏会导致CPU无供电吗?

楼主(2010-06-03):
主板:k8nhag  amd 754针
电源IC:ISL6559CB ,HIP6601BCB
测得:
主电源IC(isl6559cb)的PWM脚的输出电压为2.48V;
从电源IC(HIP6601BCB):
第二脚(boot)电压为11.75v
第三脚(pwm)电压为2.48v
第六 七脚(vcc pvc)电压为12v
其它各脚(ugate lgate phase)均为0v
怀疑是HIP6601有问题,又感觉不至于三个一起坏吧?!摸着感觉网卡芯片有点烫,会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有些网卡烫是正常的,如果你要是怀疑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拆掉啊!

网友:
一般不会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主电源IC(isl6559cb)的PWM脚的输出电压为2.48V;
这个貌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