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845G 主板上假负载有VCORE ,上真U无VCORE

楼主(2010-06-03):
UI845G 主板不开机的问题,
上假负载测VCORE 1.75V   二个时钟有0.3V左右的样子。。rest复位测试点只有0.5V,
上真U测电感电压为0V。。。无VCORE电压了。。。。怎么回事呀?这个板怎么修?
查复位电路,还是。。。。。。。????
U座扩孔,调过了。。。。。

网友:
CS5301 电源IC有可以代换的型号吗?我想代换了试下。。。。。

网友:
无VCORE的时候查一下EN  VCCVID上拉供电

网友:
哪只脚是EN呀?
就一个102的排阻。。。无VCORE时上拉排阻的信号端全是高电平。。。信号端还不跟VID直通。。。没跑出来。。。。。倒。。。

网友:
查VCC_VID
这个信号假负载上好像没有,要再U座上测。位置是U座的AF4
电压值是1.25V
一般产生VCC_VID的MOS管位于U座附近

网友: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  不行就加焊U座

网友:
------------楼主,个人觉得还是上假负载的时候,先把CPURST修好在说了。845的板子,CPURST不可能为低电平。0.5V.这个故障修好了,可能后面的上CPU无VCORE就迎刃而解。

网友:
  没有vcore 就没有cpu电压 rst怎么可能出来 上u没有vid电压 不是u坏 就是u座 再就是pwmic

网友:
U座的AF4 是1.22V,当上真U时,AF4也是1.22V

网友:
上P4 1.8的U VCORE电压为1.8V 也不跑码。。。
上C2.4D 时VCORE 电压为0V

网友:
电源芯片是哪个型号!VDDVID电压正常哪杳一下电源IC 工作条件看电源IC 供电12V 还有CPU自动识别信号[VID0-VID4]是否有高低电平 再查EN 信号也有些是DVD 这个标志还有其它我就不知道了!如果电源IC好的再查场管和电容其中有一个不良也会导致没有CPUVOCE的还要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你还是上真U测吧 假负载毕竟只是假负载

网友:
换低点的CPU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供电再复位这是维修的顺序,供电都没出来怎么可能有复位呢?

另外,上假负载会有CPU供电说明PWM芯片,同意逸风的说法,查VCC_VID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是你用了不支持的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