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35-S2386

楼主(2010-06-03):
一台东芝A135-S2386机型,开机40多分就死机,再开机就不显示,电流停在0.6A左右不动了,等放凉了开机又正常了,但仍用40分左右又出现上诉现象,风扇改成常转也一样,发现南桥很热,换后故障仍旧,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东芝的有nec的电容吗 换之 可能解决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
RE: 东芝A135-S2386(已修复)

故障:第一次开机能正常启动,看电影大约30-40分死机,断电再开电流跑到0.53-0.60A就不动,多次开机也一样,=放凉了再开机又能正常启动,但仍到30-40分死机,后来冷机开也有时跑到0.53-0.60A就不动,即便能正常启动,可到了WINDOWS画面就死机,有时也能进桌面死机,有时到30-40分死机,死机很频繁很随机。
解决:开始也以为大电容的问题,可是换了大电容无效,后来发现南桥很烫(SB450),换南桥后故障依旧,无意中在开机时用手碰了一下南桥旁的晶振,电流马上跑到1A以上,正常亮机了,放开手,马上死机,再用手摸晶振又不死机了,后更换二谐振电容后故障觖。另,请问一下SB450G正常工作就很烫吗?

网友:
有些南桥烫点事正常的, 我以前也遇到一摸晶振就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