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VM,15秒关机

楼主(2010-06-03):
华硕P5LD2-VM,画面出现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秒关机
无前置USB的精密电阻,也无USB跳线
0欧姆电阻测过都正常
请教高手如何修?
华硕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期待中

网友:
应该还有关于USB设备方面的提示吧
把USB电压跳线都反跳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BIOS问题 呵呵,,,,

网友:
换个原装CPU风扇

网友:
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BIOS,USB跳线,风扇都试过就是没用.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相接电阻(电阻不良也可能使南桥认为USB供电不良保护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