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1

楼主(2010-06-03):
笔记本
一开始是电源接口坏了 旱了一下 回去用了一天第二天又烧掉了 接口都掉下来了 旱上去 现在插上可调电源 电压只有0.03v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接口坏了?
笔记本

网友:
负载有短路啊,要不然白换

网友:
接口可能坏掉 也可能虚焊 烧坏的地方要用锐器把变色的部分剜净 待到不短之时 用ab胶封装

网友:
待机正常,触发后是多少?

网友:
晕,看错了,电压看成电压了,应是烧断路了

网友:
电源接口线路短路了吧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呀,0.03V是哪儿的电压呀?是不是待机电流呀,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肯定要先换电源口。换了不行的话就是哪短了。

网友:
有待机电压的话·
说明电压已经到了系统供电芯片那里了·
你查下3v 5v有没有·

网友:
先得换个电源头吧

网友:
还是先换个号的 电源口吧

网友:
谢谢指点 马上过会从别的废的笔记本拆个借口缓缓看看 有问题在请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