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845主板,南桥旁边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方正品牌机845主板,南桥旁边晶振出问题了,点了开机后,用夹子碰一下,就跑一个码.
我用热风枪加热,因为认为可能是虚焊.加热后,行了,和正常机子一样,没问题了.可是等20分钟后,就回到原样.
近道理上来说,应该是晶振启动不良,换了就行,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下,只换晶振呢,还是把它旁边二个小电容也一起换掉?
小电容换时,是不是原来是连晶振那条脚的,换后也要连晶振那条脚?

我是新手,简单的问题,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先换谐振电容 不行再换晶振

网友:
谢谢了!
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下,只换晶振呢,还是把它旁边二个小电容也一起换掉?
小电容换时,是不是原来是连晶振那条脚的,换后也要连晶振那条脚?

网友:
换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晶振,不行再换那两个接晶振脚的电容

网友:
如果大家换了晶振和电容都不行呢,是不是南桥内部振荡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现在晶振已经,现在算是半好半不好,什么说呢,就是开机起来,复位灯长亮,等一分钟那样,关机,再开机就正常了!明天换电容!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南桥潮湿引起的不良也会导致此类故障的

网友:
就故障现象而言,个人觉得极有可能晶振和ICH之间有开路,貌似ICH虚焊造成。可以加外力按压,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再换不迟

网友:
直接换晶振就可以

网友:
晶振的两脚是不分极性的。

网友:
我遇到过方正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我把晶振和电容换后还是不行,测晶振两脚电压还是偏低。最后没办法在连接晶振两脚的106电阻上再并联一个106的电阻就解决了问题。而且到现在也没返修过。

网友:
谢谢鑫盛维修的思路,我电容也换了,没起作用.我也试试并联一下106电阻上去,目前能正常开机,等主板冷后,再试试.如果准后还行的话,那要谢谢鑫盛维修史.再请教下这个加上106电阻的原理?能不能详细说下呢?谢谢!

网友:
还是不行,冷却后就不行了

网友:
记得张先生用一个74门电路改造过晶振,可是现在找不到这个帖子了,能不能请大家知道的给这个帖子的地址?谢谢!

网友:
晶振两脚有电压不起振先拆谐振电容 在换了晶振还是不起振 就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