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主板P5VD2-X跑C1 死活不过内存,在线急等~~~

楼主(2010-06-03):
故障现象:如题.   AUSU主板  P5VD2-X  跑C1而不是挡C1,首先测得内存1.8正常,3.3正常,但是当测试到0.9伏上拉供电时,发现它却只有0.2伏,跑此线路,发现它是经过一个47欧姆电阻直达内存上拉控制IC 的第四脚,测此脚电压有正常0.9伏,就是经过47欧姆电阻之后就只有0.2伏了,内存槽旁好多470电阻都是这样,一边是0.9伏,一边则只有0.2伏,不知道这样正不正常呢?  我换了470电阻,内存上拉0.9伏控制IC,电压还是这样,一边0.9     一边0.2,  后来我有点怀疑可能这个上拉之后只有0.2可能是正常的,于是我又写了BIOS,换了IO ,换了全新的CPU,压了CPU座 始终都是这样, 打了内存到北桥的AD线,阻值差不多是一样的,应该也正常. 最近维修了好几AUSU的板子,都是不过内存,一块都没修好,真的很纠结!希望各位高手给予指教,不胜感激!   谢谢大家!

网友:
使用年代久远了,北桥也都老了,换北桥吧!

网友:
我的是915的板子,很老吗?就凭你这样一句换就让我换桥,你还不如让我换板呢   鄙视你

网友:
兄弟别急,修板是急不来的.
坐下来好好想想.既然一470排阻一端有0.9V的电压,而另一端偏低,看是不是有哪个电阻阻值增大或是哪个电容漏电.用电流档仔细量一下排阻上的电流

网友:
谢谢!  我现在在想为什么内存槽旁那一排下来470的排阻一边是0.9而另一边则是0.2呢?  这到底正不正常,电阻我每一个都量了,都是47欧姆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它跑C1是不是就是这个0.9伏的上拉电压只有0.2伏所导致的呢?

网友:
麻烦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楼主,我觉得二楼的朋友

楼主既然什么问题都做了。。能确定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就没有问题吗???能不能把测量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阻值和我说一下,,也让大家在进一步帮你分析一下情况?!

网友:
没有内存管理芯片就一个上拉的8脚芯片,它的1.8是两个MOS管产生的,没有控制它们的IC

网友:
47电阻 0.2一端肯定有坏东西 拉低了 你仔细泡泡线路看看 电容可能性较大   我修过好多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块华硕AMD板子 我上的AMD1200的单核CPU 诊断卡提示C1 之前测得供电正常 (排阻的一端是0.9V 另一端没有测 ) 结果是换了AMD5000 才点亮了 主板不支持单核CPU       建议楼主先清下CMOS跳线

网友:
它不止这一个排阻是0.2,还有内存槽旁有4个到5个排阻都是一边0.9,另一边0.2,每一个排阻都要跑线路吗?

网友:
哎`````````跳线早就清了,CPU也换了好几个,我的是775的U,还是一样啊?郁闷````它会不会就是上拉只有0.2的电压所导致的呢?但是我检查了电阻,拆下了几个电容,它的上拉电压始终上升不到0.9呀,   我也直接拉个0.9的电压给它,可还是一样,哎````真是纠结`````````

网友:
换桥吧,北桥拉低的电压。

网友:
换··控制內存供电MOS管,上拉IC·(一般8脚)·周边电容·测排阻·压桥·
以上还不行·一般我到当报废

网友:
的确是北桥拉低了

网友:
负载过中拉低了。电容问题都排查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内存供电的G级电压正常不? 不正常跑一下控制电路。正常换个场管看看。其实这款板子桥爱空焊

网友:
查下电阻拉低的一边~~是不是有跑到北桥或者电容什么的~~`
  主供电1.8  谱助电压应该在0.9 ~~

网友:
光猜测是没用的,你最起码要把线路跑出来啊

网友:
照道理说,过了排阻电压从0.9跌倒0.2,应该是排阻这边有大电流拉低了电压
但是也不可能所有的AD线都短路

细细查一下北桥的其他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如:其他电压是否正常,北桥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昨天也碰到过。也是没有解决。希望高手们要吧提供到好建议

网友:
重点检查北桥工作条件 和北桥

网友:
排阻都是相连的,一个个量跟一起量都一样
要不0.2那边有坏的东西,电容或者内存拉低电压,电阻虚焊,要不北桥问题

网友:
应该北桥的事。。。。。。站多吧。。。

网友:
我一般也和你一样修,如果还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我觉得也是北桥问题,楼主烤一下,再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那就换换内存试试咯!时钟正常不?

网友:
我也维修了一块这样此板,现在还没有修出来,
此板不上内的时修电压都正常,然后安装了内存测试内存电压就成了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