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开机

楼主(2010-06-03):
DELL 640M 开机键按下后自动掉电。开机时只有0.02的电流,请问哪位师傅修过。谢谢!
掉电

网友:
小弟刚接触本本。不知道哪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呀

网友:
试试电池可以吗,这个充电电路出问题也这样!

网友:
用电池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按开机键后两秒内就自动掉了。

网友:
这样就敢于修机啦 如果有可能 还是潜心修炼一下 或者到培训机构速成一下吧

网友:
还是先查查3V 5V 吧呵呵

网友:
整机没工作 电流这小 还是差电压吧 3V5V没出来

网友:
电压有短路现象,一个个排除试试

网友:
建意楼主不要自己搞,要不的话,你可能投入的要更多

网友:
问问顾客故障产生原因,判断烧毁和虚焊那个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开机还是待机???楼上面的大师们,如果有短路的话电流会是0.02A????没有见过。。

网友:
谁说主板上有短路没有待机电流啊,只要不是3V 5V有关的电路就会有待机

网友:
如果点都不懂,别乱搞。别学周瑜哈!

网友:
待机0.02A很正常啊。 先查查各路供电吧。

网友:
应该是后级电压出不来引起.根据时序来修,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子,那是不掉电,就是可以开机,没电流,换南桥。

网友:
先查查各路供电吧

网友:
修过2个,加热可以了,过几天返修,最后没有修好,检查不出来,退修了

网友:
先看一下待机3V、5V是正常不,打一下各分组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按开机键有3 5么

网友:
电路有问题,你看看吧,CPU边上的,还有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