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短路的故障一般怎样处理?

楼主(2010-06-03):
我插上笔记本主板有短路显示,我不知道该从哪方面下手,请高手指教?还有就是怎样找系统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以及开机芯片,充电芯片这些??????

网友:
最简单的摸一下哪里发烫

网友:
传说中著名的烧鸡大法啊  找各种芯片 一般是凭经验 所谓见多识广嘛 经历多了 见得多了 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一般在不熟悉的时候 找一片能正常开机的板 测量什么电压从什么电感上出来 如何断电用蜂鸣档划这个电感和哪个芯片相接 就知道是哪个芯片了 长此以往 就会慢慢记住各种芯片了

网友:
请问高手芯片电压和电感有关系?你说的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