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M无CPU复位!

楼主(2010-06-03):
联想C467M无CPU复位!960集显的板子,有主复位,各个电压正常,是不是要做北桥,各位仁兄给的意见!这种桥很难做,所以不敢肯定是北桥!

网友:
感觉可能性大就加焊一下,不会出问题!不知道其它的电压都有没有出来,用CPU假负载打一下阻值也可做参考

网友:
是我的话就加焊试一下了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CPU座子是否空焊.

网友:
我用假负载打了阻止,正常。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如果加焊还不好的话是不是就要换北桥了,其他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如果真能够确定是cpu没复位的话,加焊一般是没用的

网友:
有时候会是南桥,但不肯定   这下要看楼主的运气了

网友:
没有图纸,就是不好确定啊,那位仁兄有这个板子的图纸传个啊,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确定一下南桥复位正常吗,还有就是北桥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