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secret字样的南桥不能和普通南桥通用?

楼主(2010-06-03):
朋友拿来一945GC的主板,说是几经维修同行修过,都没能修好!
问题故障:能认IDE和SATA,但有时不能读到盘里数据!
这问题我倒是遇上几次,除了一两次BIOS程序问题,基本都是南桥坏!(因为一般都会伴随南桥发烫!)
接手那板,呵呵,IDE和SATA的接口都焊过!
先是亮机装了系统,怪了!都正常!
拆开南桥的散热片一看,我晕,FW82801FB,呵呵,又是一怪东西!手指一摸,超烫!
直接拆了换个南桥再试机。。。。我是换了两个好的FW82801FB和一个好的FW82801GB。FB的不触发,用手摸摸南桥位置的背面可以触发但不跑码!两个FB装了三次都同一个现象,拆了南桥可以触发!郁闷。。。心想,这945GC难不成装个GB的去,(呵呵,)妈呀!PCI的A14没短路,一接20针电源,我的电源紫色线电流表电流直飞高!
仔细看了看原来的南桥。如图,借个图来看

这种南桥多了一个英文单词!百度了下原来是工程样品桥!
莫非这种桥不能和一般的桥通用?

网友:
看你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肯定不能用GB去代换的,
楼主传的图片没有看到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没有维修前的南桥版本和型号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经常见到

网友:
楼上几位斑竹说的不一样,那究竟能不能带换呢?

网友:
GB能代换FB的,只是有时候出错和不稳定!但不建议这样代换,桥还是用原型号代换吧

网友:
GB不能代换FB
工程版可以和正式版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很确定,主板是一杂牌板,并且南桥之前未动过。型号为FW82801FW,并且我第一次是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是945GC的驱动!
如果能通用,明天我再试试!
再补上一点插曲:
换了南桥后,开始各供电还是正常的,后来感觉北桥也发热了,查了下北桥的供电,我晕,,,2.3V左右,查了电路,换了一358。供电回到1.2V,但还发热,又查了内存的供电,居然也2.3V(二代内存应该1.8V),又查了内存供电又换了内存一358,内存供电回到1.8V,北桥也不热了!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能触发,强上电后也不能跑码!
明天抽个空上主板全图!

网友:
FB是第6代 GB第7代 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