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用不了——都是跳冒惹的祸·

楼主(2010-06-03):
接修到一块主板··是键盘鼠标用不了·量5v供电·没有电压· 直接在usb那里拉了个5v 可以正常使用~~
想想反正没有事情做·就跑跑线路·查到键盘鼠标的5v是由ATX电源的9脚紫色经过电阻·电容·直接到一排有3脚插针的插口·1脚和2脚是跳了跳冒的·量了到1脚还有5v电压 ·可是2脚就没有电压··表笔动了下跳冒立马来了电压·一松又没有了·
  想想应该是跳冒松动引起的1脚和2脚短接不了·造成了ATX9脚的电压到了插针的1脚·但是跳冒松动·引起1脚的电压没有到2脚·
取下跳冒·直接焊接1 和2脚··开机·键盘鼠标正常使用·
  这个小问题本来不想发的··但是想想·说不定有些兄弟以后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看看~~
   高手们看了·不要扔砖哟~~~

网友:
我以前也修了一个没跳线的。一开机一直报警不停。搞上跳线。OK

网友:
经验,其实大家都是忽略了一些小细节和一些感觉不应该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
  其实搞维修的人一定要细心~~
   虽然我不是什么高手·
   但是接触的多了··和在基地论坛上呆了那么久`~
还是发现细心的人一般修的还是好点的··

网友:
   是啊   做维修细心是一定要具备的

网友:
我也搞过一块杰微的主板

网友:
直接连锡就可以

网友:
。。。。。。。。细心是肯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过二修板  别人把CMOS跳线跳错的  我就因为粗心研究了半天 才发现是跳线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修板一般要先看下·
有些维修人就是喜欢故意把他跳错~~

网友:
记下了~!不过应该不是每张板都有这种跳线的吧

网友:
鼠标键盘坏供电坏的最容易修理了!!!!

网友:
我之前也搞过一个,现象是能开机能引导,在进系统检测的时候就卡住了,按什么都没反应,后面发现连BIOS也进不了才怀疑是键盘有问题,测量接口也是没5V换了跳线OK

网友:
有时候并不是没有电压就直接飞线。要先看看短路引起的电压低,如果是短路引起的,就算你在怎么飞线解决不了问题 , 修东西还是要细心一点好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有点想不到,

网友:
如果主板上键盘旁有跳线的,第一时间检查跳线。

网友(2010-07-04):
接修一无声音电脑,发现音频跳线帽不知道被谁去掉了,从废主板上拆下两个装上,OK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向各位一样那么厉害呢。

网友:
呵呵,很好的经验,有时候不细心往往就被假故障骗了

网友:
维修要细心 啊,不然小问题都会搞报废。

网友(2019-09-18):
鼠标用不了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734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