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画面 \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0-06-03):
我今天接到两台V3000的笔记本多没有修过的!   第一台是出现9个小画面, 第二台加点无显示!  但两台直球做完 故障确还是一样! (我的760 BGA 做了大概有300台 这机器了 从来没失败过  ! )第一台还是9个画面,第二台还是无显!   接这把第一台机器的屏换了个试试 变成了无显! 换原来的屏就成了9个画面!  把这屏放在第2台机器上 又成了9个画面!  把屏线也一起换了也是一样!

现在两台机器 换新屏多加点无显!  换第一台机器的屏 两台机器多变成9个画面 !!!! 能给个具体解决办法吗?

网友:
屏要写程序的
无显示的那台外接如何呢?灯管亮不?先卡换个呢

网友:
不会吧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 会不会是显存不好了啊

网友:
出现9个画面 外接如何 可能是lvds线路中时钟和数据线有一根断线 可能是屏线 也可能是显卡 如果屏上的码片损坏 也是如此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定义不对,再换其他的屏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那屏设置了9画面呢?看看能不能把他改回来。想一般DVD呀DVB之内的都9画面功能

网友:
显卡重新植珠吧

网友:
九个小画面,应该是屏的程序坏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我估计还是先卡的问题,要不楼主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码片读取不正常,查码片供电及屏线

网友:
有没有从新做显卡啊, 芯片没坏

网友:
这630的显卡太贵了 主板才350块钱 啊     还是拿到维修站去保修吧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把630显卡换成603显卡就OK正常了。

网友:
要换芯片的

网友:
我遇到过是六个画面的,是做显卡的时候碰到了显存,后来换显存OK了

网友:
外接看了吗?  估计显卡没做好的几率高

网友:
换屏驱动板上的码片试试吧!有些机器这个也是有要求。

网友:
看楼主写的情况应该是屏码片的问题吧。

网友:
先刷下驱动比较好。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加焊显卡OK

网友:
再换其他的屏试下

网友:
直接更换显卡芯片.显卡GPU关系大点.

网友:
屏有的BIOS不一样,你把那台可以正常显示的屏BIOS拆下来刷到其它屏上

网友:
外接下试试,应该还是显卡没弄好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V3000的屏就是普通的吧,我一直以为没程序的。看来是我错了

网友:
显卡问题,BGA能做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