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CMOS断电,重起不跑码

楼主(2010-06-03):
一块华硕的主板,型号是P5K 问题是这块板清除CMOS后可以亮机,但是一保存CMOS后,就断电,过两秒这样,就自动重起,但是不跑码,显1C 再次清除CMOS后又可以跑码亮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BIOS刷过,电压都正常~!!
清除cmos

网友:
桥空焊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过一块478主板正常跑码 重启之后不跑码 上假负载灯全亮 以为北桥虚焊 最终结果是座虚焊了 所以大家不要太相信假负载了

网友:
这样说不出问题的主板,整板加焊一次;然后用洗板水泡两个小时烘干再上电。

网友:
明天打算去加焊一次南桥算了,不得就给回客户了!~

网友:
二楼说的是 NB, 还是 SB 空焊呀

网友:
楼主估计南桥坏了 你加焊试试 不行就换南桥试

网友:
LZ重植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