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起---之电容篇

楼主(2010-06-03):
今天有一个客户拿来一个主机,说是有时开不开机,开开了上网看视频和要下载东西时重起。询问重装系统试过吗?说是怀疑硬盘有问题,刚换的硬盘,重装的系统,还是那样。排除了系统和病毒的问题。怀疑是电源供电不足,换了个好电源。开机-进系统-上网看视频--重起,怀疑网卡有问题,屏蔽集成网卡,加独立网卡,开机过程中重起。怀疑主板供电有问题,在机箱内观察主板没发现问题,拆下主板,卸下CPU风扇,发现给CPU供电的下管滤波电容 4V 470uF 的全部鼓包,因为在CPU风扇下开始没看见。在换电容时有的电容漏液流水。全部换上6.3v 1000uf 的新电容--装机--开机--进系统测试---问题消失了。总结:CPU供电电路滤波、储能电容鼓包,使供电不稳和不足。在看视频时CPU工作量大,供电不足而重起。希望我今天的经历能给基地的朋友们一点点帮助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君同行之2010年6月3日 20:34 ----海洋--语

网友:
要是我换CPU旁边的电容都是原值代换 耐压值高点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CPU稳定工作条件

网友:
1000UF和470UF,容量相差这么多,会不会出问题啊,不是说耐容最好原值吗

网友:
少上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就是一些小的问题难弄啊,要一步一步从软件到硬件开始试··

网友:
呵呵  不稳定都找上电容了

网友:
哈哈,经常修这问题

网友:
前天碰到个,是开机不一会儿就断电。马上看看电容去

网友:
太好了,又学到经验了,谢谢分享

网友:
其实你打开机箱就应该看到cpu的滤波电容爆了。应该直接换了就ok不用跑那么多圈圈

网友:
维修主板首先观察外观。

网友:
电容容量大小我一般代换原则是比原值最低不低于500UF 最高不高于1500UF为安全限值  电压只能比原值大 这样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版主不知我说的对么

网友:
供电不稳定引起重起的现象现在很多。特别是内存,有时引起蓝屏有很多都是电容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呀,,。,,经常修呀。。。。修多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故障是什么所至呀,,,,

网友:
我个人的经验是,遇到,不稳定,死机,不定时蓝屏,重启之类,一看是杂牌的主板,有时候就是主要供电处的电容不鼓,外观完好。我也是全换一次,这种碰运气的行为,修复率是相当的高。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换一下就OK了,另外再说一点,我更换用的电容也都是用好的,一般我都用日本化工,或是尼吉康的电容。经久耐用。

网友:
不定时重启故障  , 如果电容外观无问题 ,  我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网友:
一般拆开机器首先就要观察主板有没有明显损坏的零件

网友:
这样 也可以代换啊    不会吧1000和470 差多啦  我怀疑坑定还会不稳定

网友:
拿到主板还是先看看这些肉眼能看到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开机一会,就自动重启的故障,主板上是固态电容,那如果不是电容问题,别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