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的问题电流0。6——0。8??

楼主(2010-06-03):
在修机器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0。2几或是0。3几,像前面这些一般是开机掉电形式存在,有经验的师傅可能知道应该有电压没出来,但最近的这几天电流不在是0。3而是到了0。6——0。8的位置了,停在那不动了,不知道楼上总结过没有,我听师傅说有的是跑信号,跑内存方面,多半是桥的问题,现在还是不是很明白,如果有注意过电流的师傅请帮忙给解答一下,愿学下,

网友:
补充一下,是开机加电以后跑到0。6——0。8

网友:
要看是什么机器了 不同的机器 电流都不同的 同样是intel的 ibm的 和hasee 电流相差是很大的 intel和amd更加不同 我们一般是看电流的跳变 跳变一次 是过来cpu 内存 两次是到了北桥和显卡 三次就是过来 显卡 该亮机了

网友:
应该开始跑码了,拿个跑码卡跑一下码或用示波器打波形

网友:
一般都是看电流跳变了几下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三楼的师傅您的三次跳变检测的地方能确定吗,因为本人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老师他说的跳变第一和第二次是相反的,但是他说的是示波器我不知道这个了,

网友:
八九不离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