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新手经验贴

楼主(2010-06-03):
此板为915GB+ICH6,故障是跑码到2b时自动重跑,没完没了的跑,先刷了个BIOS没解决,再怀疑内存,换了一条故障依旧。初步判断为北桥或复位电路有问题,于是量北桥供电管1.5v 1.2v和2.5v均正常(2.5v由电池座右上方的4148二极管来),后来找到北桥的左边,也就是电池座的下面那个0欧也开路,我倒。
这个0欧电阻是为北桥1.5供电的,但不明白为何还能开机,但还是申请转正,望通过。

网友:
上大图,看不清,南北桥供电一般都是由管供电的哦,经过电阻?也就是说继续跑线路会找到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