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90-A9 BIOS保存后CPU不走字(没有解决,己退板)

楼主(2010-06-03):
这里有5块板都是同样的问题,客户送修了8块板,其他三块块修复送回。
如果是装Athlon 3000+的处理器没有问题。机子工作一切正常。如果换成Athlon 3200+的就不行了,保存了CMOS后(只需F10保存后,什么都不用调)就不走字,需要重新请除CMOS设置,再开机又一切正常。就是CMOS报错,如果进行CMOS再次保存,CPU又不走字。
目前把刷了5种BIOS版本了,从老的确到新的BIOS,都是同样的问题。更换SIO,32.768晶体,25M晶体,故障还是没有解决。
但是奇怪是另外三块板装的也是Athlon 3200+的处理器,什么问题都没有。
今天在维修时,一不小心还烧了一颗Athlon 3000+的处理器,真是郁闷!!!!!!!!!!!!!!

网友:
查一下BIOS电路,看板子上是否有开机芯片,还有就是南北桥不良

网友:
这个板没有开机芯片,但是为什么装3000+的处理器一点问题都没有呢?更换机SIO,BIOS也刷了好多次了

网友:
今天其中有一块板出现一个问题,进入BIOS设备后,乱调一些选项,有时保存后,可以走字,但是点不亮,有的时候有可以到自检显卡出现2B代码。不断重复清CMOS设置,后来又正常了,到下午都还没有出问题。
只是一块板莫明其妙的正常了。其余无论怎么搞故障依然存在。

网友:
按F10后,按CTRL+ALT+DEL,在看BIOS所设相是否改变。如果改变,强行关机,把COMS电池反扣3秒,在正常扣上,就正常,这破ECS 实验的,理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