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做完显卡,不跑码电流到.0.45显卡热

楼主(2010-06-03):
接修一台T30开机不显.经测试为显卡问题,按住显卡就能显.没多想.直接加焊显卡.冷却后加电,真晕了.故障如题!!!
测量一下CPU无供电.上基地查一下.说是C594问题.(有人这样就解决了),换了后.依旧.冷静的想了一下.这样太冲动了吧.不能说一样的现象就是一样方法解决.开始的时候就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查显卡.量了一下显卡供电电感对地.查了一下电位图.这个供电是给北桥和显卡的.而北桥不热.于是仔细检查一下显卡.终于发现问题,显卡焊的很好.原因是显存上.这个显存是全封胶的.没有一点空隙.加热了爆了点锡出来.找到问题就好办了.手头上没有T30的显卡(ATI7500后面好象是GCS16),找了个T4的显卡.(ATI7500后面好象是GCS32),重新植球,冷却后.量了一下显卡供电电感不再对地,已有阻值,开机测试,OK
通过这次维修总结如下几点:
一,尽信书不如无书.朋友们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可能一样的现象就是一样的方法去维修.
二,经多次证明.T30的显卡可以用T4的显卡代换.R4的显卡也可以用.T4的显卡代换.
三,BGA一定要谨慎操作还要注意观察,T4显存全封胶的加热很容易爆锡.不知朋友们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还有显卡的黑胶打在芯片下面的也容易爆锡.有知道怎么处理的继续分享一下经验.
谢谢大家!!!

网友:
肯定是把显卡打坏了,这种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
全封胶的也可以加焊的,主要是使用铝箔纸挡住,CSP32可以换CSP16

网友:
黑胶封住了,我想加焊的成功率应该很低吧?三楼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