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 MX 440 8x ddr在DOS下正常,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06-03):
MX 440   8x ddr 在DOS下正常,但是进系统,过去WINDOWS启动画面就黑屏,请问应维修哪里,是BIOS出问题了吗,请高手仔细说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先测一下电压是否有不良的跳变,电容全部换掉再测,如果同故障就用软件测一下看有没有坏位

网友:
MX440的用DDR3还没见过,呵呵,不过,用DDR的今天加焊了GF4,进系统正常,并正常装驱动和跑完3D2001!
超频问题的还是比较少见吧,,,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DDR应该是多打了一个3
我帮LZ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