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用驱动板代替原装驱动板后,驱动板的固定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03):
一台三星的17寸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找不到相应的视频芯片,所以就用通用驱动板刷程序后代替。但是代换后发现通用驱动板很难安装在机壳中,不太合适,原来的螺丝孔一个都用不上,怎么办呢?大家都是怎么解决通用驱动板安装的问题的?都是用热熔胶直接固定吗?有没有比较美观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分享下。呵呵

网友:
在屏罩上打孔固定

网友:
如果固定驱动板是铁质的,我一般按驱动板的尺寸用电钻钻孔,再上固定主板的铜螺母或飞机头;反之,如果是塑料的,我是用宽泡沫胶或热熔胶固定驱动板;

网友:
至少也是可以上一个镙丝的吧,我一般上一个镙丝,其他三个位用热熔胶粘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驱动板底部坐好绝缘,然后用热溶胶贴在铁壳上。

网友:
一般改板的话,方法就两样,一加热熔胶,二钻孔了

网友:
直接用热容胶,,,只要能用就OK了。管他美关不美呢

网友:
不过用胶的话要把螺丝眼接着铁

网友:
强力双面胶+热熔胶=100%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