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CPU发热慢

楼主(2010-06-03):
捷锐845GL主板,开机不亮,诊断卡无显示,测CPU,内存,主芯片各组电压正常,晶振正常,用手摸CPU,大约两分钟后有点微热,不知道这个会是哪的故障,怀疑BIOS有问题,但找不到这个主板的BIOS,所以没办法刷,如果不是BIOS故障,应该从哪查起,请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带灯负载,用它测一下然后再考虑其它的地方

网友:
没有负载,所以只能测测电压,根据经验来判断一下,但要说经验肯定没这里的多,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最近经验碰到CPU不过的板子,搞得很纳闷

网友:
不跑码的板子,首先要测供电,时钟,复位,总线。。这些必须正常,
U座和BIOS也要考试进去。。。。如果没有负载,就打一下北桥到南桥,北桥到U座

网友:
修板子,单独用万用表比较难,有些数据看不到,重要的就是时钟波形

网友:
你看下BIOS有没有被选中

网友:
LZ的板子是有CPU供电但U不热,我遇到过一块是没有U供电,但U会热,还能跑C1,就不动了,是换了电源管理RT9602和RT9241A好的,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