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03):
手头这块acer 5580的板子,接电源时配器时开机就掉电,有时是1秒左右,有时是2~3秒左右掉电。测各电压都出来了。更奇怪的是用电池供电时开机正常,不会掉电。有哪位老大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楼主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吧

网友:
隔离电路有电容换了吗

网友:
楼主说得掉电,是开机进系统再掉啊还是刚开机就掉啊?能不能充电呢?

网友:
  开机就掉电 是否是适配器检测不正常 引起ec保护

网友:
供电电源 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别保护了    耐心找

网友:
适配器坏了可能很大,再不然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仔细查看保护隔离电路部分。

网友:
原因你自己都差不多找出来了。。保护隔离部分。查查有短路的器件。

网友:
保护隔离没问题的,同时接上电池和适配器,可以充电,按开机键依然开机一两秒就掉电,这个过程中充电一直正常,充电指示灯也一直亮着。感觉还是某个电压电路有问题,毕竟电池供电和适配器的电压是不一样的,但无从查起

网友:
检查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发重了。回楼上的,我觉得ec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该板子有两个电源指示灯,分别是由不同VCC3驱动的,掉电时两个灯不是同时熄灭的,并且次序和正常关机的次序一样。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已经查过了,保护隔离是好的,找了块好的板子对比,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用电池正常的话一般说明板上公用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我觉得你可以用电源接入看板上的系统供电出来了没有的,不过触发掉电应该是出来了。你用的是可调电源还是适配器呢,可以看在什么电流掉电的,可能还有些线索

网友:
裸板(不上CPU内存)掉电时的电流在0.40A左右,上CPU内存后在0.75A左右,这和正常板子的电流都是是一致的。

网友:
一般是EC才会造成这样,换个EC应该可以

网友:
我到是修过一个sony的用电池正常用电源加电保护的。是5v的主电容引起的。

网友:
掉电的时候看下那组电压没 了 或看 保隔
那里电压有没正常过

网友:
查一下ACIN这个信号

网友:
适配器是原配的吗??是的话可以尝试去换EC了!~

网友:
查查主供电IC,说不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