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拆起来容易,装回去太麻烦了,求教大家有没有容 ...
内存插槽拆起来容易,装回去太麻烦了,求教大家有没有容易点的方法。。

楼主(2010-06-03):
装回去的时候很难对准位置,请教大家有没有好方法。。。
是不是要清理焊孔?
如果要清理焊孔的话用电动吸锡器好不好用?
方法

网友:
在拆完后,请处理好过孔,然后把内存槽放进去就可以了,多练一下应该没有多大难度
如果有锡炉就不用啦,如果没有就用你说的方法,过孔是必须清理了,不然会有针弯

网友:
最好麻烦点,用吸锡器处理了,后装上去。
楼主去弄个锡炉,那就方便了!

网友:
我的天,184个孔,清出来再焊回去,我怕还没做完就疯到把板子撇了。。。
我用大功率热风枪两个人操作,一个人在底下来回加热,我在上面放内存槽,焊锡是都融了,试了几次,就是对不好位子,气得当场撇掉一个内存槽。。。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可取, 这样的成功率肯定很低~~~~

网友:
只有清理焊孔了吗?。。。

网友:
拆得下来应该可以再装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