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0的BGA到底怎么样

楼主(2010-06-03):
底部红外发热转 最大功率2400W  上面也是红外发热转最大300-1200W
可以连接电脑设置温度查看曲线 2温区

       总功率:1000瓦---3000瓦
        上部总功率:300--1200瓦
        下面总功率:850-3600瓦

        使用电源:220伏50HZ

        产品规格:500*450*450MM
        重量:20KG
2:上下独立加热,可同时设定10段加热,10段焊接

网友:
上加热没有风 感觉不太好

网友:
楼主这是浙江的卖的吧,建议你不要买群里上当的多了,还是加点钱买基地的吧。

网友:
楼主,我看基地很多人要吗就是买的基地的360,要吗就是买的I760

网友:
这叫什么玩意,垃圾,

网友:
不在乎BGA设备怎么样,关键在于熟练程度。
还有人用土炮都可以做,所以建议楼主多试验,多练习

网友:
只要用的顺手就是好的

网友:
我现在是疯枪一把 打天下  结局很惨   到底怎么说BGA设备都物超其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