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过了,但是代码不跳~~

楼主(2010-06-03):
手上有一块V星的945GC板,上假负载,测的数值都正常,但是CPU放进去以后代码不跳,北桥加焊过,还是不跳代码,请问现在要从哪里下手

网友:
不检U,可以先清一下CMOS
接下来要测U座到桥的线路,还有就是SPI总线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COMS清过了,关于   测U座到桥的线路,还有就是SPI总线   您能讲的具体点吗?如何检测最好说具体一点。。

网友:
买个带灯的假负荷就好了,按一下,看它灯亮不亮就行了

网友:
再顶,未解决,希望大师们能来帮小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