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固态贴片电容怎样拆装?

楼主(2010-06-03):
请问SMT固态贴片电容怎样拆装?是用电烙铁先拆一边再拆另一边(或两把电烙铁).还是用风枪呢?
如果用风枪好不好拆?
电烙铁

网友:
都可以主要看你自己习惯

网友:
呵呵,试试不就知道了,用烙铁先弄掉一边,镊子夹起来,然后弄一边。速度快。风枪不容易弄坏脚,速度慢。

网友:
用刀头烙铁一下子就起来

网友:
2把烙铁速度块,脚不易变形。

网友:
根据自已的习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