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不能开机问题(因为短路,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也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楼主(2010-06-03):
主因应该是短路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是电源头里面有短路还是主板短路
那个电源不是插上电有灯可以亮的么,然后我一查到电脑的电源头上面,灯就灭了,然后就没电了,我必须拔下主电源重新插上,然后灯就又亮了。
电源测了,有电压,应该不是电源坏。
但现在一插上就短路,我实在不太清楚是电源头里面短路还是主板上面有哪个地方短路了。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之前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有的话是怎么解决的呢。

之前我也有遇到过一个机子是这样的,但是那台机子的电源头是有一根线连在主板上的,我把电源头插主板的线拔下来,再用电源插上去,就没有短路,测电压也有,说明那个机子是主板上面哪个地方有短路,但是我也不会测试到底是哪里短路了……客户也不愿意换主板,所以只有算了。觉得很是可惜~

昨天试了一下走飞线,还是点不亮,但是电源的灯没有灭掉,很是奇怪。

网友:
楼主 你说的型号 不对的  告诉我主板料号 说不好有图纸可以解救的阿v

网友:
你把电源头拆了,飞个供电给他不就知了吗

网友:
一般mos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料号一般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飞供电么?我刚开始学维修……而且基本靠自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mos管在哪个位置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在电源附近,8个脚那种

网友:
建议楼主送修,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先从电源口那里和地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试了一下走飞线,还是点不亮,但是电源的灯没有灭掉,很是奇怪。

网友:
短路还是很好修的啊你先确定是哪个地方短路先在用电击法

网友:
貌似楼主线接错了,怎么接到中间针上了啊,应该少了不少东西

网友:
LZ不要把线头焊那么长小心人为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中间那里不是正极,然后旁边是负极么?请问不是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改进呢?谢谢了~我才刚开始学这个~请指教啦^^

网友:
自己顶起来一下~